HP F500 开机不亮

楼主(2011-04-15):
今天接到一机子,开机不亮,电流停留在0.74左右,隔几秒就重启,一直停留在0.73,重复自动重启,请问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很多HP的机器    不规律的重启    AMD的比较多      intel要少一些(CPU问题和bios问题的)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j建议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换CPU试了吗、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和HP  DV6000一样的板子吧,作显卡吧。

网友:
感觉没过显卡吧

网友:
CPU 坏了你还个CPU 看看吧

网友:
AMD的话 测 AMD座后边电容的电压  1V以上 正常  0.8 0.9左右   U坏 或者 座虚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过,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用诊断卡测哈,应该跑码了,显卡是没过

网友:
是集显吗?去掉内存看能跑0.73吗 如果能的话就做显卡 没过就做桥吧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么

网友:
CPU有没有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