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电源板 12V电压测试只有5V ,5V电压没有输出、

楼主(2011-04-15):
电源管理IC已换过, 电源管理IC为LD7575。请问如何维修?

网友:
12V到5V之间的有个稳压二极管,如果有,就是它击穿了短路了!换个!

网友:
反馈电路查一下

网友:
一般像那个没有输出,我都不知道怎么修,复合二极管 输出12 .5V电压。。怕触电。。。谁能告诉我一下QQ8251454985

网友:
电容有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