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f320t刷bios不开机

楼主(2011-04-15):
神州承运f320t当logo,到神州的标志就死机了。换了io,换了南桥还是如此。同行建议刷一下bios,但是刷完bios不开机了。把备份出来的bios再刷回去还是一样。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你是当logo还是没检测到硬盘

网友:
检测下 BIOS芯片 有没有写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硬盘拆下来现象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样检测BIOS有没有写保护?
我刷完bios不开机以后,又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完换上去以后就只能开一次机,再开就开不开了,就连待机电流都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