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脑开不了机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也不是开不了 就是进XP系统的是有个画面一条一条从左到右的 老是在哪个位子卡住不动了
电脑最近开不了机拔掉电源插头重新插上又可以开现在每次都这样
各位高手说说是怎么回事,哪里有故障

网友:
重新做遍系统,还不行  换块硬盘再试试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事,。查查有没有坏道的。 可以换个硬盘啊,数据线也试试。 参考

网友:
先新做个系统,不行在换个电源和数据线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一一排除吧

网友:
看一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另外看一看,主板上有没有怀孕的电容

网友:
内存,硬盘,光区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是硬盘

网友:
拔掉硬盘,用U盘版或光盘版的PE进系统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硬盘或系统有问题

网友:
你开机正常用可以吗?要是可以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一是系统从新安装一下,在就是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大部分呢是硬盘的问题。你可以先测下硬盘确定硬盘没问题

网友:
PE进看看正常不 如正常做个系统 看看

网友:
查查看主板的电容有无鼓包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我还没有解决,呵呵

网友:
先把系统重做下 不行重新分下盘 整理下磁盘坏道

网友:
主板问题居多

网友:
看硬盘线看看 有可能

网友:
换个糸统
如不行把硬盘取出扫下有无坏道   修复之  清0分区 再装糸统

网友:
应该是你硬盘有坏道引起的 。

网友:
用MHDD把硬盘测下看有问题不

网友:
软件或硬盘,硬件查南桥是否虚焊这叫档XPlogo,最新的DELL i7 电脑做XP用电池开机也存在这个问题,做win7无事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或许就是硬盘问题,楼主截个图给大家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用替代法先换一个硬盘试一试,用安装版裝机。

网友:
排除法,主板最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