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G主板,型号是P4M890T-M2USB不能用!

楼主(2011-04-15):
请问各位见过这主板USB不能用怎么修好的不?别的多正常!请教了!!!!

网友:
看看有5V供电吗?USB不管用5V供电坏的多

网友:
有5V!我还单独插了一根前置USB线!也不管用!

网友:
大侠对地阻值

网友:
供电。。。阻值都正常就动桥吧。。。。

网友:
有可能是时钟有问题!!

网友:
查查供电  和对敌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5,6楼说的对

网友:
应该是桥  软击穿那种

网友:
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吗,还有量一下48MHZ的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提示是什么?  是无反应 还是无法识别啊?

网友:
外围都正常 就是南桥的问题的了  不用修了  在BIOS里把U口关闭,加个PCI转USB口就行了

网友:
FB 的南桥应该是、先打打阻值看看、5V 对地短路了吗、还有中间的那两个阻值是否正常 、正常时的阻值应该在 550 -600 欧姆左右!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指点!是桥的问题!我以用PCI转USB卡!

网友:
南桥挂了,应该是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