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进水,掉电

楼主(2011-04-15):
今天拿到一台戴尔D630,客户说机子进过水后还开过机,亮一下就断电了,再开就点不亮了。水是从触摸板处进的,硬盘和电池接口处也有水。板子取下烘干,烘了一上午。现在机子有待机3V5V,待机电流是0.02A,开机电流在0.25A的样子就掉电,哪位师傅能给个维修提示啊,谢谢了
现在是按住开关键不放,电流在0.25A后掉电再重启(手还按住开关的没放)电流在0.6A样子就掉电,后重复第二次掉电的样子,松开开关按键,键盘灯第一个闪,第二和第三常亮(在第二次重启还没掉电的瞬间测得各个电压都对,还有就是我在无意间点亮一次,后来等我装上DC壳后有一样的现象了)不晓得怎么整了。

网友:
CPU电压没有起来,你的查查运行的3v 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电流没有出全,开机瞬间测一下,看哪个电流没有出来,就先修那个。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少电压把

网友:
打各个电感电压 看哪个没出来 或者偏低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有呀

网友:
你现在测到了那些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开机到掉电的几秒时间测都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没电压输出,只有待机的3V5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机瞬间测得IO晶振两脚电压只有0.45左右对不对啊,怀疑IO有问题,但是没得换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线的地方啊

网友:
你现在得看看+5V_RUN和+3.3VRUN《有时会缺少一组电压》电压到底有没有,因为你现在已经可以开机,而且跑到0.25这样,说明就是cpu电压没有起来,如果CPU供电的芯片各个条件正常,有3v5 v那就是你的芯片坏掉了。。。一步步来,不要就把IO换了。思路要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供电芯片有了3V5V,还有可能是坏的?IO我加焊过,还是一样,由于条件有限,没得IO换。
现在是按住开关键不放,电流在0.25A后掉电再重启(手还按住开关的没放)电流在0.6A样子就掉电,后重复第二次掉电的样子,松开开关按键,键盘灯第一个闪,第二和第三常亮(在第二次重启还没掉电的瞬间测得各个电压都对,还有就是我在无意间点亮一次,后来等我装上DC壳后又一样的现象了)

网友:
应该注意进水的地方是哪啊,缩小维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