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s13h 反复维修N次无果。各位同仁指点下。

楼主(2011-04-15):
前几天收购一台 SONY cs13h 成色非常好。
但就是屏上偶尔出现一些黑点, 时多时少 ,有些时候整块屏都是黑点,满天星。
没多想,先是接外显,接外显正常,所以直接拆机做显卡。 拆机加焊显卡,然后装机测试,故障依旧,于是再拆机,取下植球,然后装机测试,故障依然存在。而且出现的频率更高了,于是想到可能是显卡芯片不行了,坏了。最后决定 换了一块 G98-630-U2 全新的芯片上去。继续装机测试,故障依然屹立不倒。郁闷中啊,于是我拆屏,换屏,换屏线,结果都让人失望。
此时心都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同仁说说啊。  看有不有可能是显存坏了,如果是如何代换了。  是不是必须找一样的板子的一样的芯片组的 显存才可以代换?

网友:
那就换显存试试吧,不用看芯片组,同型号就可以的。

网友:
满天星你一开始方向搞错了则么想到去搞显卡,你因该先量显存的供电,参考电压,基本是显存坏得多。如果机器没有显存内存坏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啊,我才做这行不久,但是他出现满天星的频率不高  一般都是出现一些小黑点的次数多 出现不久 就会消失 然后再出现 再消失 出现满天星的次数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
测下 显卡和显存电压 稳定不

网友:
接外显没问题,应该是屏的问题,楼主是不是搞错方向了。

网友:
方向错了,应该查一下南桥发出的于屏有关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