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不过内存

楼主(2011-04-15):
HP520不过内存用波测出的。电流0.52A拆机测桥上在的电容阻值小了一点。拆下。用好的943GML对比。确定阻值小了不少。可这机子是945GME的桥。阻值为30欧不算太小所以植珠上机还是不过内存。看来只能换一片。手上只有943GML。在论坛搜了一下没有替用过。看来只能自己换换试试了。换上OK。

这是换上后的对比图。做无铅的。本人爱做无铅的桥。
943GML可代用945GME的桥!以后大家就大胆的换上吧。

网友:
有一点,这个机子不接屏的话上电,从电流看就是表现为不过内存,到0.51A不动了,上屏试试。

网友(点评):
经典,有用

网友:
楼主HP520你的是什么时候的机子,我看到的HP520本来就是945GM呀

网友:
楼主不错啊。胆子够大,你时间很多吗?

网友:
943GML ?见过940 945的,头一回看到还有94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刚开始是无待机,加焊8734后有待机,可是电流却是0.5.。。。鼓捣了大半天一插屏。。日,亮了

网友:
943GML可代用945GME的桥,这个我还真没有试过,谢谢。

网友:
"阻值为30欧不算太小所以植珠上机还是不过内存。看来只能换一片。"这句话看的有点不太明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植不是很花时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的,从0.51后电流就跳的幅度就高了,也亮机了

网友:
对呀,这是经验,不过你那945的桥也不一定坏了

网友:
今天有个机子不过内存,没敢搞桥

网友:
做北桥试试。

网友:
943能换945的北桥还真没换过,

网友:
功能方面不受影响吗???

网友:
客户用了这么久了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我也试过了,却是能都换。。。

网友:
没有试过,我一般是什么桥就用什么桥代换,一般不敢这样换,以后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