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 WAY W250I 花屏

楼主(2011-04-15):
机器故障花屏 ATI M74-M 显卡  显存 hy5rs123235b  北桥 PM965
显卡先加焊 开机还花  显卡换过之后 还是一样,显存做过之后还是一样 头痛了 ,花屏现象是字乱码 LOGO 轻微花,进系统正常,经经验判断字花乱码一般为显存问题,屏幕花一般为显卡,下来要正被换显存了,有没兄弟知道这个机器有没什么通病。如果换了显存后还是一样那就赔大了

网友:
次机器有通病  只要花屏不是显卡虚焊 也不是显存虚焊  是显存坏   这个型号的显存最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