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奇怪问题

楼主(2011-04-15):
故障现象就是  开机之后   黑屏  等到进入系统之后 出现开机画面 出现鼠标的时候 屏就亮了 显示也是正常的  但是外接显示器是有背光无显示的状态

u25 短路    r383  r381  r380  电阻烧毁  更换之后   再次开机还是一样的现象
在开机的瞬间屏有闪一下   此时测量 lcdvcc  有瞬间的电压    直到进系统之后才正常显示 外接还是有背光无显示  外接的 r 阻值为77 g阻值为77  b阻值为94

9脚为5v  17脚为2.8v 15脚为0v  1 3 脚为19v   7脚为3v     19脚  21脚 为3.3v    其他4组信号都是0.6v   4组信号的阻值也是一样的  都是693
实在是确定不了显卡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风枪吹十几秒看有变化没?

网友:
加焊显卡再说呗  先做后说  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
东芝的 ati 显卡   真的很少坏的

网友:
不知道那个nec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不然就做显卡饿

网友:
是不是有个大电容的啊,如果有的话就从它下手试试

网友:
这台机器没有nec 大电容
显卡用风枪吹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估计显卡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把外置显卡拿下来单用北桥集成显卡这样就能确定是cn31所接外置显卡问题,这个机器还得留意hall sense 如果这个坏了也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考虑一下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