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AOC 712SI 显示器按键的请进

楼主(2011-04-15):
请问 AOC 712 SI的按键怎么该, 每根线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
改成通用板的吗?如果是的话,你直接对固定通用板按键板和你要改的按键板同一个方向,然后用一张纸看一下线从左到事接到哪,比如通用5键(插头在左,按键在右边)顺序1是开关,2是灯,3是灯,4公共,5是+,6是-,7是自动,8是菜单。只需要把想改的按键的顺序也是这样接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