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450 可以用SB460代换吗

楼主(2011-04-15):
   手上有一个方正350的机子SB450的南桥没有发出复位信号,想换一个,只找到了一个SB460的南桥,请问可以代换吗?

网友:
肯定不行了。。。。

网友:
它们两个的大小也不一样吧

网友:
不能代换,所搭配的NB芯片也不一样

网友:
这台机器的故障是,客户拿过来时是开机的机器,只是换一个电源头子,换号了之后,在开机测试,没有想到电流走到0.6左右就不动了,开始以为是内存问题,重新插拔了好多下,还是不行,后来量得没有CPU供电,在论坛上看到过这种机器是有通病的,BIOS,BIOS座子,桥,还有CPU座子也容易虚汗,,,一个同事说不要管通病,,哪里有故障修哪里,本来是开始修CPU的,但一插上电源头子,就只有待机了,关键是我还没有动过主板啊,就多插了几下,后来哦看我又多拔了几下电源头子,看会不会上电,没有想到3v  5v都没有了,我那个郁闷啊,先搞3   5  v  ,,查3    5v的供电条件后,换了个MAX1999,,3    5v有了  现在是不触发,,查的IO的一个PWBIN信号没有发出,换了个IO,可以触发了,,现在又到了没有CPU供电了,查的上下管的上管没有19V的电压,这个电压是公共点经过一个电感转换来的,查的电感断路了,直接短接后,电流到了0.8, 上假负载,CPU没有收到复位信号,查SB有没有发出,量得PCi的26脚没有3。v的电压,重做了一下南桥,现在PCI是有复位了,但是CPU咳是没有啊,又要搞北桥,就换了一个电源头子,代价那么有那么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机器是什么牌子的呀?没换dc头的时候能正常开机吗?开不了的话就不用修了。。。直接还给客户吧...毛病太多了,即使修好了说不定过两天又回来返修。。。划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R350  方正的垃圾机器,北桥还没有搞啊,,就是不想搞BIOS

网友:
这机器的CMOS电池没电的话不会跑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我开始在论坛里面找有没有通病时候看到了的,我也量了一下COMS电池,有3.2V的电压,也就是说并不是没有电而不跑码,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告诉我啊,这个机器也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没有收到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现在南桥已经发出复位信号了CPU没有收到,明天搞北桥,在看结果

网友:
今天加焊了CPU座子,故障没有变,还是没有CPU的复位信号,后来又加焊了北桥,故障依旧,没有办法,换了一个北桥,还是全新的,还是没有CPU复位信号,本来想去刷BIOS的,没有编程器,又不想去借,就又把IO脱焊了一下,没有想到,尽然好了,可以正常开机了,没有CPU的复位信号和IO有么子关系啊?搞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Money到手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