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20 卡LOGO

楼主(2011-04-15):
现手头有一块dell 320的台式机主板!最小系统法 能点亮!但到 DELL 自检进度条读到1/3处停止!不再继续!现做了如下工作,都没有解决问题!内存换过,北桥上BGA从新做过,IO重新 焊过!我是黔驴技穷了!请高手指点一二!
卡LOGO

网友:
另BIOS也从新 刷过了!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哦!

网友:
DELL 档LOGO的一般南桥坏得多。你可以测一下USB部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就没 接硬盘哦!

网友:
那就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南桥 加焊了 不起作用!南桥 对地阻值分别是 232欧 794欧 794欧 0欧!不知道这个值正常不?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哦!

网友:
南桥测USB前至和后至基本都是480或580左右的,而且四个脚差不多一至(不会相差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