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BIOS芯片可不可以用别的芯片换

楼主(2011-04-15):
INTEL BIOS芯片可不可以用别的芯片换
在线等
芯片

网友:
可以的,不就一ROM嘛,只要电压容量总线相同就可以换的

网友:
没有试过 应该是可以的 要
容量一样的

网友:
INTEL原装板的BIOS只能用FWH的代换

网友:
好像不行吧,反正我试过不行!!

网友:
请问n82802AB8是多少M的

网友:
INTEL原装板的BIOS只能用FWH的代换????
fwh是什么

网友:
hlhpx
的帖子
说错了,应该是INTEL芯片组的BIOS,要用,容量,电压,类型一样才可以换

网友:
找一摸一样同型号的就行

网友:
型号一样,容量一样就足够可以代换了 因为电压就两种 主板可以自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