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690GM-M2不跑码,各电压正常,14.318没有,请问是ICS0644坏了吧?

楼主(2011-04-15):
AMD690GM-M2不跑码,各电压正常,14.318没有,请问是ICS0644坏了吧?

网友(点评):
学习来的,一起学习

网友:
奇怪 了    真的是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真是的话换个晶振啊

网友:
无时钟需要查各大供电,和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14.318没有供电?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无时钟14.318 能开机

网友:
能触发,但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
ICS951418CGLF很发热

网友:
换掉应该就OK 啦,,,,,,,,,,

网友:
总线电压A:1.2V;总线B:0V;CPU内壳电压:1.5V ;电源好电压:1.6v;VTT电压:0.9V。时钟电压:无。

网友:
换了14.318不行。

网友:
发热的话 看下有没有电压短路咯 没有的话先换了再说

网友:
时钟14.318应该起震了的(有压差),我没示波器所以说成无起震。

网友:
没有14.318 怎么可能开机了啊?

网友:
检查一下时钟的开启信号是否正常?时钟的供电是否正常?拆谐振电容,换晶振...把ic取下来再装回去,换ic。。

网友:
修好了,给个结果是那得问题

网友:
应该是那个IC旁有什么东西短路了

网友:
LZ修好了钱到手了,上来分享快乐a
等待lZ分享最后经验啊

网友:
开机晶振的电压是由南桥出来的 建议加焊南桥

网友(点评):
INTEL,VIA,SIS 32.768KHZ NV 25MHZ 这些才是开机晶振。 14.318MHZ是主时钟晶振。无主时钟你叫加焊南桥。这样是会被扣分的。

网友:
先换个晶振试试,不行了再换IC

网友:
先查时钟芯片有无供电,再查有无PG信号进入芯片,有的话,换晶振,还不行,就换芯片了

网友:
时钟正常工作时是会有点发热,但不会很热。如果温度异常,很有可能是就它坏了,多为供电短路。可以先打下主时钟的供电是否短路。有条件的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
修好了?是哪的问题?想学习下,分享下师兄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