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哪个牌子的数码相机质量好的?

楼主(2011-04-15):
打算买个数码相机,旅游,在家拍个照片什么的 一千元左右就行 大家个推荐几款
相机
照片

网友:
配置差不多的 三星的价格低点 佳能的高很多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数码相机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说句实在话,你在百度查一下,回答的比较多。

网友:
这里都是只会吧坏的搞成好的!! 不知道什么样的好

网友:
相比较下 1000左右佳能的最好。 建议最好不要买SONY的

网友:
请推荐2500—4000左右的数码相机
之前看上奥林巴斯SP800,不知道这款机子如何?而且在我这的电脑城里没有行货,那个老板说这个牌子的销量不好所以没有行货。所以请数码大侠们推荐几款像素在一千二百万以上的数码相机,造型要大方些哦。

网友:
卡片机还是专业数码?一般有几个指标,1、像素越大越好,2、CCD片子尺寸越大越好。还有。。。。。。

网友:
如果要推的话 我会推佳能和松下的机器 个人观点哈

网友(2011-05-15):
我说个个人建议,我认为索尼好,拍出来的图片好,松下质量最好。三星最便宜,但效果方面还行。

网友:
秦水清
的帖子
三星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个人感觉佳能和尼康都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