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今天接到一台白屏的显示器,还有一点线条, 我想这应该是排线的问题。 拆开机子后
换了跟排线,故障依旧、
我就换了个通用驱动板上去,好了。 但是我想知道他那原装的驱动板到底是什么引起的,供
电正常,屏供电5V正常。
老师们看你们分析下还有哪里会引起白屏,驱动板最容易坏哪些东西。。
显示器

网友:
资料芯片问题 刷个资料 或者换个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把芯片托焊下再说

网友:
换芯片的话是要型号一样的才可以吗?

网友:
换主芯片还是要刷程序的,不如直接换个通用的板子.

网友:
屏没供电 或没信号都会引起白屏,你先测坏驱动板上面的屏供电是否正常,一般是MCU去控制一个三极管跟一个P沟道的场管产生,在屏线接口边上能找到.供电正常就是信号问题一般要换图像处理芯片,换一样型号的就行.

网友:
重刷下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