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0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手上有一块戴尔6400主板,插电待机正常,开机可以显示戴尔LOGO但是过了10秒左右电流就掉到0.32左右,发现CPU供电附近电感发烫MOS管也发烫 ,现在查不出原因。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MOS管有点短路。

网友:
先打电感的对地阻值 看看正常吗?

网友:
看看控制芯片的LDO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路

网友:
应该是G极没过来控制信号吧!换个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散热不好导致的死机现象看看风扇是不是该清理了

网友:
把MOS管和控制MOS管的IC都换了试试

网友:
是CPU后级短路了

网友:
换了MOS 管再说

网友:
这个还应是CPU供电蕊片空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