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图标不见,该如何添加。

楼主(2011-04-15):
声音图标不见,该如何添加。
电脑声音没了怎么办
声音图标不见了

网友:
截个图上来啊
重装一下声卡驱动

网友:
是不是声卡驱动没驱好啊

网友:
如果确认你的声卡驱动安装正确,播放音乐也有声音,而声音设备属性那也有“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打上勾。任务栏没喇叭显示,可能你删除了sndvo132.exe文件,可以在网上下载回来放到SYSTEM32里面

网友:
声卡坏了吧

网友:
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档这一项打勾。

网友:
xp 喇叭音量圖示常會無故消失,不知算不算是bug?

网友:
控制面板啊

网友A:
开始————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档这一项打勾。

网友:
同意四楼说法

网友:
先看驱动有没,,没有驱动怎么也调不出来。然后再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档这一项打勾

网友:
同意四楼说法,我上次一台就是sndvo132.exe文件,我是从别的电脑是复制过lai

网友:
不懂的话从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太含糊了,听的糊涂!

网友:
同意复制sndvo132.exe文件

网友:
赞成 四楼说法

网友:
如果 驱动没装好上图标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
如果你在 控制面板打开 声音设备 是黑白的 装个驱动先,如果你确信自己装的驱动是正确的那么有可能你声卡坏了! 别报侥幸心理 就是你声卡坏了 买个USB的OK啦!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有个声音图标 先创建快捷 然后把他移到工具栏里

网友:
先按照6楼的试试咯

网友:
到设备管理器看声卡是不是正常。正常再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档这一项打勾,还是不行,就重装驱动,再不行就是声卡有问题了

网友:
控制面板里面,打开声音和音频设备,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