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如何更换

楼主(2011-04-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DDR2双面的内存,如何更换颗粒?是用风枪吗?温度多少?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直接用850风头搞下来,简单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只能用风枪了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都是用风枪在吹 不过温度控制在多少不是很清楚 自己没弄过 不过可以再别的报废板上试一下看看 不吹糊不起泡为准 呵呵

网友:
热风枪吹下来,
再用钢网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