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两个图中的电压比较器工作不同原因?

楼主(2011-04-15):
如图两个图中的电压比较器工作区别?第二幅图接了15V电压、接地

网友:
劳烦解释一下,新手新问题。

网友:
看脚位啊,兄弟.8、4脚是供电脚。

网友:
哦,我怎么不能举一反三呢

网友:
这个运放要想工作,是需要供电的,8脚供电,4脚地线。

网友:
这是一块IC里的两个比较器

网友:
pc65、pc117也是升压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