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41主板看电影就花屏

楼主(2011-04-15):
一台办公用的电脑,主板是致铭G41,平常用没什么问题,开一天都没问题,就是用pps,pptv看电影的时候,看一会儿就花屏了,有时候是几分钟花有时候是几十分钟才花,是整个屏幕都花了,像是很多横竖线一样的。重装过系统,换过内存,换过电源,换过显示器,用的是集成显卡,还是不行,在网上查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禁用硬件加速,在pptv,pps中设置渲染方式等),主板是新主板没用多久,据说刚买回来的时候就这样一直没管,请问一下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吗,还是cpu有问题。

网友:
正常呀,PPTV,PPS是高清,带不动也不足为奇,以前卖联想碰到个客户买了个集显的做图,一开电脑立马就黑了,再开就蓝屏,必须等一会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花屏不是内存就是显卡了,集成显卡应该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台普通的单核机子看pps高清也不会卡啊,何况这是个双核E3200,2G内存的,你说的没道理,再说不是看高清的也一样花屏

网友:
是北桥虚焊了吧

网友:
先做北桥吧。

网友:
感觉也是北桥的事,你看一看北桥的散热怎么样?

网友:
建议多换几个显卡驱动试试看,曾经碰到过一台联想笔记本和这个问题一样,先换系统不行,挑了几个驱动试了后就OK了

网友:
还是北桥出问题的多,平常没用到这个单元。

网友:
北桥空焊,加焊一下就OK了,不过很有可能搞不亮的,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集成显卡.   肯定是北桥拉

网友:
我也认为是北桥

网友:
这种现象 大多是北桥的问题 做北桥吧

网友:
致命啊,板子问题吧

网友:
那么多故障点都被你排除了,就只有主板的问题啦

网友:
看看散热吧,用鲁大师看下温度

网友:
谢谢各位了。老板舍不得换板,只能这样凑合着用了,没事的时候不能看电影了

网友:
让老板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做一下桥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网友B:
降显存频率试试

网友:
是不是散热没做好啊, 平常没做什么的时候温度低就没事,等你看电影的时候温度高了也是有可能的哦。
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吧。 是集显的就加旱下北桥。 在做下散热在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