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怎么修?

楼主(2011-04-15):
接客户一机器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用好电源代换后机器能正常开机,确定是电源不好。量电源待机5V正常,绿线为3.6V。拆开电源发现200V330UF电容有点鼓,毫不犹豫的换了,以为就是电容的问题。不想换了还是依旧。后来偶尔发现不接主板直接短接绿线和地电源可以启动,且输出电压正常。进而发现只插20PIN主板能上电,如把4PIN插上就风扇转一下停。后来我把电源12V的电容由单个的2200UF加大到两个2200UF,换了12V的肖特基二极管但不良依旧。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有必要换LM339吗?

网友:
应该是输出有短路的地方。输出电容有没有短路,漏电的。电阻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期待高手
我手上有好几个这种故障的,有个还是BTX 500的,
那位高手如果能指点我把它修好,直接支付RMB也表谢意。
因为我觉得修电源我的技术就卡在这里了,不知道怎么突破这个瓶颈。
期待高手指点,有意收我这徒弟的请加Q,本人QQ:3318689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输出部分的电容都换了,不管好坏。把待机变压器后边的50V1000微法的电容换掉。再试试。

网友:
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长城电源通病 均压电阻开路损坏大电容 把均压电阻100K的换成150K 0.5W或1W的金属膜电阻 两个大电容换新  还不行查输出整流管可能有开路或短路。

网友:
我自己的一个电源也是带载能力差的连机器都不能正常启动,打开看见好多电容鼓包了心想这个好修换了全部电容花钱不少还是没有搞定,最后直接买个电源,实际成本差不多买两个二手电源了哎。

网友:
把那1路坏的全换了看看

网友:
对我来说还是相当的复杂啊

网友:
我在那个长城电源上花的钱都有100+了,还没有修好。有空换肖那基管。

网友:
插4针保护? 换块主板试下,别卡在坏主板上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是大件零件的问题。重点检查小电阻。小电容。各电压点。

网友:
感谢大家的指教,此电源就是12V带载能力差,有时也能点亮主板,有时就是不插4PIN只插20PIN主板能上电如把20PIN和4PIN一起插上就不上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且再触发POWER ON不能上电了要拔下20PIN再插一下才能上电。客户机器是一监控主机有三个硬盘。我想如电源一直是上电风扇转一下而不能正常上电那就是两大电容和均压电阻或输出有短路,现在有时能上电且能点亮板那说明不是这些地方的问题,大家觉得呢?????????

网友:
楼主你测量过驱动C1815的电压了吗?!~没有的话就测下吧!~~我的电源就是长城的300P4!~2核AMD3800+1G+1G内存!~一个西数的串口和一个希捷的IDE口硬盘!~ATI550的显卡!~很好用!~我就是喜欢长城电源!~~~修也是修的最多的!~{:4_132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拔下20PIN再插上去才能上电,不拔下就不行,也遇到这种现象。

网友:
呵呵,我手上也有几个同样故障的,

网友:
我也同意把电容全换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源同样的情况,换了电容,待机电压都没了!郁闷

网友:
很明显过流保护电路误动作,老刘好好检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主把电源12V的电容不要用两个2200UF,可能欠压保护了,而是用新的2200UF替换原来的。。。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如果不是电容问题,那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求答案!!

网友:
我的也是,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接硬盘,就停了,郁闷啊

网友:
我最近也碰到了好几块这样的电源。了除了大家以上所说的,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啊。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可是好多时候都行不通啊

网友:
别直接支付RMB啦,还是老哥告诉你吧:把主电源管基极的小电容换掉【4.7uF/50V的】你会有惊喜

网友(2011-05-18):
重点检查小电阻。小电容

网友:
感觉还是电容的问题,电容漏液不仅仅是顶上鼓的问题,有时候下面也会的。像这种情况最好是把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长城电源大电容鼓包,一般都是和它并联的均压电阻有问题.你换了电容,再看看电阻是否变质了.

网友:
现在的长城电源是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