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4200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15):
故障:通电后自动触发,电流0.08稍后落回至0.06 反复重启
      电流这么小,第一个想法便是缺少电压,测量电压slp_s3# 和slp_s5#所控制产生的电压不能正常产生,示波器测量slp_s3# slp_s5#都有瞬间的抬高动作,就是这个动作使我绕了个大圈子,这两个信号产生证明EC 南桥的工作条件都已经满足,最先怀疑的就是与这两个信号相连的元件短路或不良,两个信号的对地阻值都有几百欧,与之相连的mos管和电源转换芯片也没有损坏的迹象

此机器的触发信号on/off通过触发器转换为ON/OFFBTN_KBC#进入ec与ON/OFFBTN#直接进入南桥

触发后ec只需要产生南桥触发所需要的rsmrst#,南桥接收到ON/OFFBTN#触发信号后如果各项电压以及32.768时钟满足的话就会发出slp_s3#和slp_s5#两个信号从而全面产生各项电压,测量rsmrst#2.64v正常,从这里开始绕圈子的举动开始了,与slp_s3#和slp_s5相连的元件依次拆掉,无果,至此维修陷入僵局。
     细想南桥产生slp_s3#和slp_s5的工作条件+3VALW +5VALW  +1.5VALW +2.5VALW已经全部产生,32.768也已经起振,下一步打算换fbm南桥,换桥之前又测了一下1.5v和2.5v电压,问题看出来了,触发后电流0.08的时候+1.5VALW +2.5VALW正常产生,下降到0.06时电压消失,测量max8743的工作电压4脚19v正常,+5VALW也已经到达芯片的各脚位,直接换上一个max1845后测试亮机正常。还是不细心惹的祸!

网友:
测量max8743的工作电压4脚19v正常,+5VALW也已经到达芯片的各脚位,直接换上一个max1845后测试亮机正常
这话说的头蒙。。8743不是芯片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x8743和max1845通用,可以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热心LZ,明白了

网友:
感觉楼主修好了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x8743不良导致其所控制产生的电压不能持续,这两个电压又是南桥工作必须的电压

网友:
看到这里基本上才看懂,也就是8743带不起负载,一上电就掉了。
而他所产生的电压正是南桥所需要的,

网友:
呵呵!历害把问题分析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