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实测引脚电压对新手很有用希望加分

楼主(2011-04-15):
今天没事情整理了下个人维修笔记,希望对大家有用,希望加分,有错的地方希望各位高手指教
型号              1            2           3           4           5           6           7             8
SG6841        0V         1.76V     15V      1.3V     1.24V   0.012V     12V       0.85V
2AS01 C       0.2V      0.57V     2.33V    0.04V  2.48V   13.66V      0V        0.13V
TOP246FN    5.83V    2.53V     1.3V      0V       5.85V    285V
fan7601        300V     1.25V     1.57V    1.75V   0V        0.024V     9.5V    4.94V
1200AP40     0.95V    096V      0.32V    0V        0.03V   11.03V    0V       303V
203D6           0.36V    0.77V     过流     地         0.46V    11.1V      0V      303V
DM0365        0V         8.47V     0.31V    0.35V   299V(5,6,7,8为一起)
EA1532         11.1V    0V           2.03V   1.41V    0V         0.01V    0.42V   279V
LD7552        0V         2.06V      13.78V   1.14V   0.34V   0.23V    13.78V   0.4V
TEA1507      13.12V   0V           1.31V    0.35V   0.04V    1.8V      0V          283V
希望对大家有作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大家一起多发点。谢谢。

繁华,依旧 + 5

网友(点评):
注意资料的准确性,比如DM0365的1脚是GND、2脚VCC8.47V的电压,已接近欠压保护阈值了!

网友:
再发2个高压芯片的引脚
TL1451
1(1.76V)    2(0.99V)  3(13.8V)   4(1.38V)   5(1.72V)    6(0.91V)7(5.18v)
8(0v)   9(12v)  10(5.21v)  11(0.88v)  12(1.75v)   13(1.37V)  14(1.38V)
15(0.03V)     16(2.5V)
BIT3105
1(1.28V)   2(1.95V)   3(0V)   4(7.34V)   5(0.9V)     6(2.9V)   7(1.5V)   8(0V)
9(4.06V)   10(4.19)   11(5.55V)   12(5.43V)   13(7.43V)   14(1.66V)
15(1.27V)   16(1.42V)   17(0.46v)   18(7.42V)  19(6.11v)  20地

网友:
各位大侠们帮忙顶下啊,我花了好多时间的。。

网友:
这个对新手还是有用的,,,

网友:
我再次编辑排版整理表格,便于使用。
显示器电源芯片实测引脚电压

网友:
抱歉,下载分是系统自动加的,我本意不加分限制的。

网友:
楼主有心了。。谢谢,自己以后也要做下记录了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下次有什么经典帖子我一定发上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版主,说的是,我这个记录都是自己实测电压,有错误请指出,谢谢。

网友(2011-05-16):
谢谢楼主我刚才还在找LD7552的电压来,及时雨,多谢

网友:
好的 ,我来顶,哈哈。楼主很细心啊,这个的确记录很麻烦的啊,不过好长时间,都没修过电源板的300v转5、12v了,都是加高压板

网友:
很好的东西收藏起来    LZ好心人呀

网友:
你发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呀。

网友:
LZ很细心啊。不过一般最需要的是EC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辛苦,不过如果在加点外围电路说明就好了

网友:
恩资料很好先收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支持,下次有什么好的资料一定在和大家分享。

网友:
谢谢,这个对我们新手来说真的很有用,我每次都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低还是高,或是正常,现在有这个,比较好判断了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好! 支持楼主  以后多上传

网友:
刚好用到,初次维修液晶用的是12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你自己实际量的,还是百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分享的是液显的电源板中的PWM芯片各引脚电压,当电压输出不稳定或PWM芯片有问题,可以参考楼主提供的各引脚电压去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标题吗?实测引脚电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也可以换,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