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5号维修实例

楼主(2011-04-15):
2011.4.15,今天去武汉市后湖大道上的一家服装加工厂上门维修不开机故障,打开主机一看主板上尽然没有IO,是NF系列的主板型号没有看,就只看到一个北桥。不管了反正客户以前是能用的。于是开始查是不是电源有问题,测量ATX的5VSB电源为0,接着测量电源线有没有220V送到电源,测得结果为0V说明电源线有问题,开始把电源线拔下来,测量电源线的,地线,火线,零线,测得地线断线,阻值为无穷大。因为手头没有电源线,于是把线剥皮,发现那根地线中间断开了,立马从工具包里取出烙铁把地线连接起来。再上电测机,成功开机。顺便帮他把系统优化了一下,完了客户说,还是你们有技术的好啊,我们还以为是主板烧了,都不敢动,几个年轻小伙子平时很会玩电脑的,电脑坏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们专业人员就是不一样,来了三下两下就弄好了。以后有问题都找你了,我笑着说,混饭吃的,不足挂齿。给了客户一张名片,说了下,以后有事打我电话,最后收了50元,从容地离开故障现场。

网友(点评):
很狂野啊,比我以前售后好多了。

网友(点评):
楼主原来是武汉的啊,我是周边县市的,搞不定的板子发给你搞啊,哈哈

网友(点评):
动烙铁上门才收50 我们这边最起码收80

网友:
哥们这个运费好啊  这个钱挣的那个舒坦啊

网友:
LZ赚钱安逸 今天有一客户抱个主板过来说开机要进系统就重新 !心想好解决中毒了呗! 上电情况属实还没到流动条就重起 用优盘也一样 郁闷中 换CPU 内存 换硬盘都试过结果还是一样 拆裸机同上  那就是主板问题了测电压内存供电 2。1V不对 它是MOS+运放方式 拆下测量GS 有值换掉OK2。5V正常 收钱!

网友:
还行嘛,其实主板问题并不多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了多少钱

网友:
其实,这样挺好 如果你直接说换根电源线,可能只能收五块钱了 再或者客户直接把电饭煲的电源线拿来用

网友:
有意思,地线只是一个安全需要,对开机来说可有可无的。

火线零线才是不可断。

想不明白。

网友(点评):
他所说的“地线”是“零线”,不是安全接地的“地线”。

网友:
哈哈  动动烙铁 总比直接换根线好啊,在外行人眼里动动烙铁就是技术,直接换线太简单,没技术可言,还收不到钱

网友:
接根线能收50元,那一定是高档机器了

网友(点评):
也就是个双核的机子,但客户等着急用没办法。

网友:
我的疑惑是一米多呢一条线,怎么确定是在哪断了,楼主运气也太好了,剥开就是

网友(点评):
那线质量太水了,我一剥皮开来就直接看到了断线的位置。

网友:
下回记得千万别带线。直接换线赚不到50的。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所说的地线就是安全接地的地线,220V插座上面有三个脚,我说的是最上面那个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在哪里啊

网友(点评):
李时珍的故乡你肯定知道的了 哈哈

网友:
说句实话  我还真没见过没IO的主板  不知楼主说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纳闷。你的电源线,地线断啦, 那零线跟火线 为什么没有220V供电,想不通。地线跟他们没关系啊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也纳闷了一晚。

网友(点评):
而且,很多地方的简易点的装修,墙里面根本没装地线的,就算电源线有地线,实际也是没接地的。

网友(点评):
其实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但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是上门维修,修好就走人了,没有时间深究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09年的机子,型号没看清,是NF系列的
单桥板,是真的硬是没找到IO的。

网友:
LZ 厉害 要是我们这没那么多钱哦

网友:
太不可思议了,楼主会不会搞错零线跟地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左零,右火 ,上地,  初中高中一直在学,怎么会错呢。     三角的最上面的角为地线这谁都知道。      以平时的经验来分析,地线确实是安全线,但不知道怎么的,这个地线断了就不工作了,因为是上门维修,修好了立马走人了,所以没有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