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入系统问题?

楼主(2011-04-15):
起机进入系统到系统“欢迎使用”界面就只剩下鼠标,可以移动,怎么回事?换过内存,硬盘,重装过系统都一样,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下电源有问题没

网友:
看下桥的温度高不。。。。

网友:
那是慢的表现

网友:
explorer进程是不是没打开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问题  你测下硬盘了吗

网友:
如果你试过的东西  都排除了  那可能就是主板的桥的问题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到过主板上硬盘接口不行的。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是硬件一个一个的换.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那就应该是主板了、、、

网友:
总得大体说一下配置吧。要不大家没处入手呀。
差不多的话你可以换张盘试一下。ghost版本你换一下,如你原来用深度的。这次换成雨林木风的。
如果再不成的话把先考虑一下内存和硬盘。别的出问题的机率不大。

网友:
一个一个换,最后不行就是主板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硬盘事,楼主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一个一个替换吧,慢慢来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可是电脑中毒。    重做系统看看。

网友:
按照你说的都换过了,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电脑太慢拉吧,。。。。啥电脑。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是硬盘的问题,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想也是,因为那些内存,硬盘,电源在别的机子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硬盘低格也一样,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找块板子试下啊

网友:
楼主应该具体说下,系统是克隆的还是全新安装的?如果是克隆的,建议你找个干净的安装系统去安装试试看。不要用克隆版的。

网友:
硬盘线,电源。内存安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