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个小芯片引发的血案 新手来看看

楼主(2011-04-15):
    昨天收了900块钱的废板做维修拆料(945和68/78系列)——   30多块点出了5块好的945  还有不少945放这里  今天下午实在无聊 抽一块出来看看   一查 无CPU供电 其他供电正常 心想 又赚了 供电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这种945没供电一般都是L6713A坏掉了 但是我按习惯没有马上换它  先测2R2电阻 有2个阻值变大 一个为8 一个为55  换掉他们  然后换到6731A  旁边的2极管都测过没问题   上电 跑到E0了 心想 这块板赚到了  上内存 插显示器   C1 C2 39 45 C3 。。。C1  居然又回到C1了  换内存 无果    有人会想可能是BIOS  IO  COM口芯片问题    我这人比较懒  一般先搞简单的 再次上电 狂摸75232  我的乖乖 真的是你 发烫 (就是声卡下面的小东西) 拿下来  重新开机 一路高歌了 建议新手朋友们像我一样 多多偷懒啊 先弄简单的 一个个排除
最后祝大家维修生活愉快 换电容收80 换MOS管收100。。。。。。。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测量,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2。2的电阻和二极管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供电出问题的 除了电源管理IC会挂  常常还会出现 控制极电阻烧坏 要全部换掉 不然可能会烧MOS管或其它问题

网友:
那是不是电阻和IC都换掉。你是老手

网友:
07重启吧。IO周边。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声卡下面那个芯片,是否就是功放芯片呢?

网友(点评):
75232是COM口芯片,每个型号的主板放的位置都不尽相同,但功能肯定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帅呆了,定位这么准确,直接就干COM芯片。。

网友:
com口芯片烧了  不过你这板子料板有点贵吧

网友(点评):
945我也收30,电脑城后面垃圾佬收的,看来我也收贵了

网友:
这个标题很吸引我,于是就来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哥,你是赚发了。但是我没有发现有血啊?哈哈!

网友:
gao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楼住高手了,我一般是当场杀死。越修越哑

网友:
75232是串口芯片,这东西坏我也修到过,不过还是不算多见的

网友:
一个小芯片引发的血案   还以为是什么呢  赚了就赚了呗

网友(2011-05-26):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楼主修东西,思路像饼哥,。。。。。。。。。。。。。。

网友:
维修靠思路,将实战,慢慢熬吧

网友:
我也经常收坏主板回来拆原件。不过也有很多修好的。只要会观察。一般不会亏得哟。修好的主板不少。就是我就找点简单的修复杂了的就不修了

网友(2011-07-11):
下管有一个特别烫,每次换上去一个,不一会又烧了,说是过流保护,是不是就像你上面说的控制级电阻变大等情况引起的呢

网友:
血呢?觉得楼主的功底有点像*过滤*大师了。太吸引人了

网友(2011-12-03):
厉害啊 看来以后修板还得摸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