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ATA硬盘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1-04-15):
     同事的一台AMD电脑 买来是08年3月份 硬盘是日立320G SATA接口 最近电脑会蓝屏 他清理灰尘了以后 准备重装系统 用GHOST光盘装 安装一路都很顺利 最后安装好了重起 过了滚动条就蓝屏一闪 然后重起 一遍一遍就这样下去
     可能有人会说 是没装载SATA驱动 具体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SATA硬盘用的很少 没这方面经验
     但有个细节要说一下 我装的GHOST版系统 在起动菜单里有一键还原的选项 我试着从这里点进去 里面也有好几个选项  我选了[起动本地磁盘上的XP系统]  结果电脑真的就进系统了
    谁可以解释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我晕,我开始还以为是SCSI硬盘,现在电脑不都用的SATA的硬盘了吗?你用得很少?
你最好再检查下硬件,电源,硬盘,内存,主板。

网友:
具体说还是系统的问题,用纯净版装一下试试

网友:
系统没有装好哟。买张傻瓜版的XP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重启电脑之后,进入BIOS,在“Integrated Peripherals”页面中, “SATA RAID/AHCI Mode” 选择SATA 应当可以解决!

网友:
系统问题,用楼上方法重装试下

网友:
可能是除尘的时候把BIOS复位了,看看硬盘模式吧,其实找张新一点的GHOST系统,就行了,AMD的机器,事多

网友:
装系统没什么难的,就是一些机子设光启我不会

网友:
是BIOS设置中IHCA选项的问题,改为IDE或ATA即可,蓝屏报错代码为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