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命令?

楼主(2011-04-15):
我做好了从DOS启动了,我想问的是:如果说我有一张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显卡,而且花屏,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字。
我想用上面这个软件检测出来是什么蕊片组,还有是什么型号,   应该用什么命令呢?
还有就是检测出来后,用什么命令来检测是小蕊片花屏还是GPU花屏呢?

谁有的话,尽量把命令写全一点点,我想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自己不会的话,书里配套的程序干吗一定要自己拆开玩呢。

网友:
要看芯片型号还用得着用软件?直接拿掉散热器就OK了。

网友:
什么都不动,光凭软件是修不好东西的。

网友:
输入test
按e
就可以看到核心型号了

网友:
是不是,运行:mast
然后输入test,然后按E,就能知道显卡的型号,谢谢了?我对这也不懂

网友:
光凭软件是修不好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