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24口+2千兆交换机只能一台可以上网

楼主(2011-04-15):
  是这样的我从光纤收发器里出来接上了TP-LINK3口网吧路由器,再分两路接到应用场所:
  第一路从路由器这里出来一楼开始大概5米的地方接上了24口+2 TP千兆交换机,再从这台交换机上并着再接了一个24口的交换机(因为每层有30+个头),再从这个交换机接到楼上,2楼/3楼/4楼/5楼,每层都跟一楼一样两个24口的交换机,每层楼大概距离还是3-5M左右,但是我从2楼开始以上交换机不是从路由拉的,全是从1楼的交换机拉出来的。
  第二路是从路由器出来通过走廊大概10米左右接到一楼另一个梯位上去,再从这个梯位的一楼的24口交换机接到2/3/4/5楼。
     今天光纤通了,去调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能一台可以上网,我把交换机的其他头全部拔了,上着很正常,陆续再填接上其他的头也还正常,但是一接上通往楼上的主干线时就上不了网了,拔下其他的有可以上网,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接的路由,可以上网的时候IP是192.168.1.XXX的,但是我到其他的楼层交换机去调试的时候,不能上网的时候它自动获取的IP确是169.XX.XXX.XXX.什么的自动私有地址。我也不是很懂。而且手动指派192...的地址也上不了网。
    我现在主要怀疑要是从交换机接下台交换机接多了不行?
    还有就是路由的IP地址是199.168.1.100-255的,是不是100-255太少了,自动获取的端口太多了连不上??(IP跟另一个段一样,所以改到199了)
    或者是路由里面怎么又具体的设置???

    再或者是什么我没注意到的问题,求求大家帮帮忙啊,也算是给自己制定的施工方案了。。
高手,帮帮忙!!!

网友:
IP是169.XX.XXX.XXX 说明路由不能自动分配IP到电脑 可能是交换机接得太多了 中间环节不能超过2个交换机  你可以这样: 1楼:放一个交换机,直接接路由  2楼:放一个交换机,直接接路由 3楼:放一个交换机,接2楼的交换机  4楼:放一个交换机,接3楼的交换机  5楼:放一个交换机,接3楼的交换机(不能接4楼的)

网友(点评):
我是把2/3/4/5楼的一起接到1楼的交换机,1楼的交换机接到路由的

网友:
应该是路由里的设置问题吧,正常来说交换机无论接多少个都没问题的啊我最多接个8级交换(8接7,7接6,6接5,5接4,4接3,3接2,2接1,1接路由。)都能用。

网友:
不能自动获取IP:看看路由的DHCP开了没,不行就手动。
部分交换机不能堆叠使用。交换机到交换机的网线和普通网线也不一样。
那个路由支持光纤吗?(不懂光纤,这条是猜的)

网友:
你的交换机是三层交换机吗?不是三层交换机你搞什么堆垒呀!
1)该这样接,电信光纤--》路由器——》[主交换机]——》其余交换机分别接到主交换机。如果按你的1-2,2-3,3-4,4-5。5-6。6-7,7-8,那么转了这么多交换机,数据最后由路由到达终端,其中考虑丢包,端口广播风暴,根本是用不起来的。
2)如果网内电脑过多,尽量不要用DHCP,指定IP的方式好管理,如果非要DHCP方式 ,那么你在路由上设的IP段过小,一个网段正常是例:192.168.0.1(一般这个地址路由占用)~192.168.0.254 .实际应用往往为了留备管理员专用IP。网段一般设为192.X.X.10----192.X.X.254

网友:
交换机的MAC映射缓存容量有限,具体可以查看交换机的说明书。
交换机到交换机要用交叉线连接,其中交换机上单独的两个接口是用来级联其他交换机的。
楼主这样的网络架构容易出问题,而且不好管理。

网友:
为了可靠性,交换联级越少越好,最多不要超过3级。你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布线规范。
布线/拓扑方面给你画个图,供参考。

配置方面:
如果使用自动获取IP,路由上开DHCP;如果是200台以内用一个网段就可;如果交换机有VLAN功能,也可划分多个子网段,减少广播冲突,提高可用性。

网友(2012-07-15):
同意楼上的   可是那样有点太费线了吧  不能自动获取IP  我个人感觉还是交换机的事  以前我也这样弄过  那是一楼到27楼 都是1-2 2-3  3-4  就这样接的  也没有出现不能自动获取IP的  只是有时候有人用户联不上网  就是中间的交换机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