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旭日C461M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1-04-15):
今天接了个旭日C461M单独用电池和电机器运行都正常!就是插上电源同时用的时候电池不能充电!请大家帮助下!看看是那里的问题!是不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
在系统里电池人到了吗?如果认到了还不充电,就查充电电路;如果没有认到电池就查电池与IO之间的电路。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这个电池要不是坏的话检查充电电路吧    电池接口MBCLK   MBDATD    TEMP-MBAT   电压跟对地阻值还有MBATV电压。还有MBCLK   MBDATD    TEMP-MBAT  到EC的线路跟EC本体

网友:
你就换个电池,看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池 坏了!要不就把电池放干净,看看能不能冲!

网友:
这种故障只能用代换的方法,先把电池换了看看情况

网友:
电池是不是放长了?

网友:
检测适配器的信号没有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