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

楼主(2011-04-15):
M2N68-AM SE 主板电压均正常,桥也有1.2供电,可就是没复位加焊桥后主板能正常点亮过久点等板凉透了在试又还原之前问题晕...........难道是刚才温度还没到火候无耐继续加焊南北桥又可以正常点亮,可是多过会儿凉了还是一样没复位,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这种问题重植株不知道行不行.... 大家给点宝贵意见...............
主板

网友:
把桥搞下重做吧

网友:
试试换掉32.768右边的8.2K的排阻换掉

网友:
把桥摘下来重做无铅的吧

网友:
我刚刚遇到昴达的N68S也是这种现象。。冷机开不了。。

网友:
重新植株可以用的久吗

网友:
刚遇上一片同型号的板,故障现象和楼主所说的一模一样,开机,复位灯常亮,CPU供电1.1V,总线供电1.2V,二代内存供电2.13V(偏高,正常为1.8V),桥供电1.5V,重植过单桥,故障依旧,换了32.768右边的822排阻后可正常跑码显示,测量换下的排阻数值也是正常,怀疑可能是排阻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