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了,七彩虹显卡维修。

楼主(2011-04-15):
8500GT的,现在查出显存WDQS  RDQS 对地阻值为0,下步怎么修。。。。谢谢了。

网友:
我是拆掉显存打的值。。。。。。。。

网友A:
既然测出短路了就找出短路元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测出短路了就找出短路元件啊

这个线路不好跑啊...不知道原理....

网友:
我有一块是10欧的,楼主的是2代显存吗,是的话咱两问题差不多

网友:
可是我手里其他的卡有的也是接近短路的啊

网友:
这个好象是不太可能的事,其它 的有200多

网友:
已解决....从论坛中下了一个BIOS,屏蔽C通道....

网友B:
饿。。。这样也行啊。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饿。。。这样也行啊。不懂。

有人指点人我,用烧机大法,断是断了,但还是没有电压...没有办法,出此下策的..................

网友:
这样也行啊。不懂

网友:
会不会是gpu局部损坏?

网友:
有这个可能......但没有取下来量过.已用烧鸡大法烧断后,屏蔽掉了.

网友:
短路了,太小了 有些在,3,4哦的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怎么屏蔽呀,楼主给分享下吗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烧机    摸摸那个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论坛中下一个BIOS,把C通道给关了.可以正常显示,只是速度慢了而已.

网友:
你的现存是ddr几的。。要是ddr2的。。对地阻值大概在5以上。。3是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