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出现彩色线条

楼主(2011-04-15):
今天修到一个组装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出现满屏的彩色线条,慢慢的变化,然后黑屏,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的,因为屏线比较特殊所有没办法换,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因为没数码相机,没办法拍照片!

网友:
那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换屏电路的芯片

网友:
没有修过几台液晶,帮补了忙呵呵呵

网友:
先测一下屏线各个点是否导通..

网友:
这是屏芯片性能不良引起的,当你机器温度上升时故障会越明显.

网友:
推给客户了,这种问题也没办法解决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