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4000不显示

楼主(2011-04-15):
ACER TM4000不显示,能看到灯管的光已经打出来了,但是没有任何字符,外接正常,怎么维修,给个思路,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请献计献策吧,谢谢。

网友:
到底是屏还是主板原因?怎么分辨?

网友:
ATI的北桥 或显卡  如意出这个问题

网友:
查到上图中Q32的1脚、R326下部、R327左部对地短路,怎么查到短路点?

网友:
有短路就先查短路吧。

网友:
在我检查修理的过程中,有一次开机后突然发现,有隐约亮度的屏幕左上角还有一个光标在闪,立即意识到,这个光标具有决定性意义,是由无显到有显的分水岭,果不其然,紧跟着一串字符打了出来,已经显示了。怎么修好的?不知道。会不会有返修?不清楚,走着看吧。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