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显卡是A卡和N卡?

楼主(2011-04-15):
我是显卡新手,请教大家,怎么区分显卡是A卡和N卡?
我碰到一些显卡,不知道怎么区分它是A卡还是N卡,总是找不到相应的软件来测试。
显卡

网友:
用GPU-Z测试软件可以测试,,,

网友:
维修公司
的帖子
还想请问一下:显卡的显存测试好坏,怎么做的,比如说ATI 9250的显卡花屏!

网友:
ATI 的是A卡 剩下的就是N卡了 哈哈

网友:
哈哈,这个我知道。
用NVIDIA生产的图形芯片造的显卡叫N卡,
用ATI(已经被AMD收购)生产的图形芯片造的显卡叫A卡。
芯片上刻有,除非打磨了。

网友:
看型号一般都懂啦

网友:
一般以7、8、9开头的都是N卡,还有220、240.像X5、X7、9550都是A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