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故障

楼主(2011-04-15):
有个笔记本电脑插上网线本地连接还是打叉,猫和网线当然是好的.想请教各位怎么修

网友:
猫和网线你确定是好的话,就是网卡问题大点,先软后硬,看驱动装的对不对,最后查硬件

网友:
我知道是网卡有问题,只是想知道是网卡哪部分坏了,怎么检测和修理,其实既然本地连接都出来了可以肯定网卡本身没坏,而且驱动也是好的只是和网线连接四根线中有其中一根或几根没连接上,但不知道哪根没连接上,

网友:
拆机,一条线一条线测。看看是哪边不行

网友:
先看你的驱动是不是安装正确咯 先软后硬

网友:
别说驱动好不好 ,驱动没装好本地连接的小电脑是不显的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这种现象 自己的电脑本来前天还是用得好好的 第二天就不上网了 打X咯 怎么弄都不好 差点就干芯片了 后面怕麻烦 重做个系统看看 结果 好啦!所以楼上说驱动没做对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能人到网卡是硬件的几率很小的 一般都是软件故障  还有看一下笔记本的网卡接口有无损坏

网友:
有本地连接,,插上网线没反应 ?   网线问题吧,  ??

网友:
简单的接口换了再说  / . ..

网友:
打叉就是线没有接好

网友:
网卡接口脱焊了,昨天刚整好一个,

网友:
有可能是借口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