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0 PM45+G98 电流不过U,北桥电压跳变

楼主(2011-04-15):
刚接到机器的时候,同行拿过来的,机器都拆散了,裸板上电测试,待机0.27A,系统供电TPS51125发热,3/5V待机被拉低到1.8/3.6V,

开始测元件,从发热的系统供电入手,有一个脚接的小电容对地了,拆下来,电容OK,可能系统供电坏了,继续查,I/O周围3个小电容对地了,全部拆下来,电容是好的,

元件没坏,就看芯片咯,拆下系统供电芯片,电容依然短路,看来不是它,想想待机一般与BIOS.I/O,系统供电有关,就把I/O拆下来了,几个小电容果然不短路了,

订了个I/O,第二天到,装上去,待机正常了,可以触发了,但是电压有时候不过U,有时候不过内存,一看PM45的,芯片上有3个电容短路,拆下来换个新的上去,还是3个电容短路,但是由于手上有没.45的珠子,用0.5的代替了,后来查了基地论坛才发现PM45的3个电容短路正常,悲剧,看来问题出在其他地方,

没想到传说中的连环故障被俺遇到了,修好待机竟然还有别的故障,怀疑是同行拆机器的时候弄了什么东西,

再次上电测试,用内存假负载测试,内存有时钟电压,上示波器看看,假的时钟,没有波形,测了下时钟IC,旁边的电阻,4个32欧的阻值正常,都有波形,有几个是500多欧的没波形,14.318有正常波形,两个谐振电容也有波形,看来时钟回路没问题,

用U的假负载测了下,时钟点到时钟IC跑不通,悲剧了,

继续测试各组电压,北桥的内存电压有跳变,3.3V,1.7V,0.9V,不停跳变,看来是北桥没做好,但是之前没动北桥的时候,上电也是刚过U就掉电了然后自动触发,

没思路了,各位有什么建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