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板点不亮屏 请教

楼主(2011-04-15):
775的CPU.二代内存,不上内存时会"嘟嘟嘟"报警,接上内存跑E0停了,测了一下各供电正常.IO是ITE IT8713F-S. 请问是什么问题.
点不亮

网友:
我遇到的跑E的一半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就刷 bios 呗,,,

网友:
cpu上的多大的。

网友:
会不会是775的座子 虚焊造成的喃?

网友:
这个还能怎么办,按工作条件:电压,时钟...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