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一根线“修复”IBM X32冲不进电

楼主(2011-04-15):
  客户说一台IBM X32用适配器正常,就是电池冲不进电,电池在别处试过好的,拆机测Q14的D极有12.5V,S极有10V,G极是低电平。说明Q14是截止状态,充电电流过不去。G极的M1_DRV来自U55 TB62501的40脚,M1_DRV不知道为什么是低电平。不管他了,先在Q14的D极和S极飞一根线充电,因为电池已经没有电了,充电电流开始是2A,一个小时后逐渐变小,当电流到0.2A左右时,跳为0.03A待机,说明充电正常,再测试开机放电也正常。反复几次正常,机器“修复”。
  不过我还是希望高手,解答一下U55 TB62501的40脚怎么会是低电平?
————————————————————————
今天查了资料40脚信号是受6脚的M1GATEON控制

网友(点评):
控制上还是会有故障存在

网友:
这个不错啊  不知道保险不

网友:
不错 简练实效

网友:
这线飞的也太粗了,,,

网友:
这样飞线会不会引起大电流啊

网友:
还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还是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美中不足是没有用漆包线 不更好吗  哈哈

网友(点评):
那要多粗的啊 细能经得起么

网友:
放电后还能充电吗

网友(点评):
能啊,我反复试过了

网友:
这线飞得生猛.生人勿近啊.

网友:
我总感觉这样不好

网友:
Q14倒底是什么作用,从这个小图上来看它真的很多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计和IBM的双电池模式有关

网友:
G极应该是高电平导通 但开启信号却拉低了  肯定有问题  Q14 只是起开关一个保护作用。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清析,学习一下

网友:
不保护了啊。。楼主直接就拉过去了。。。总不能一直大电流充电把。。

网友:
Q14受控TB,PMH4牵连TB。。。。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下次就可能出现新的问题了 。。 这样一直给电池充电。 电池里面的芯片会不会自己控制。还是不停的充电

网友:
运气挺好呵呵

网友(2012-02-23):
楼主这个有点厉害呀,还有这个信号受TB控制,楼主可以查查TB的升压电路呀

网友:
楼主你有换过MOS吗? 你这样做电池会不会一直充电。这方法不是好方法,饼哥曾说过,如果怀疑MOS或三极管坏了可以用镊子法短接DS极或CE极。 你这方法一点也不喜欢, 粗糙,懂MOS原理的都知道做, 我除了说你猛真的说不出你技术哪里好。要对你自己的贴子负责,因为很多新手在看。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TB是什么?学习的时候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