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是不是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今天一哥们的电脑连不上网了 ,他用的是路由器连接,和别人使用一个网线,别人的正常他的不能用。

我到地方先看了一下本地连接,本地连接一直在连,就是没连上接。有发送数据,没有接收数据。

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中午关机开开机就上不上网了。 也没有人玩。

我继续查看电脑网上链接别的设置。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啊。网卡驱动好好的,没错啊,   n n  d   没见过关机就连不上的。重做系统 ,做完之后还是这样子。,我蒙了 。

于是 找来了网线,。把从猫上的线还有路由器到机子上的线换掉  。  kao   还是不行 。

  什么问题呢。 别人的能上网他的不行。  把别人的网线拔了。直接用猫连上他的机子。安装宽带软件让他一个人的机子上网。可以啊。没有问题。   我想是路由器有问题。  就让他找一个;  于是拿了一个新的。

  拿来了。 装吧 。  把他的机子插上,把另一家的网线也插上。照着说明书装。 装好了。终于连上了 。

  到这里应该完成了吧。 不是的。。 奶奶的。  刚走。 他又回来了。 重新启动,说又不行了。 我cao

我再看, 看一遍原来我回来的时候整理线的时候把线给插错了。 往wan上的线插到别的口上了。   我说你去看看别人的电脑能上不。 他去了回来, 不可以。  不会吧。    原先的问题现在换了一下。换成别的连不上他的连上了。    有去别人的电脑看了一下,网上链接,有个感叹号,我心里想你感叹什么呢,我都快气死了。  打开本地连接。属性,查看  INTERNET协议(tcp/ip) 打开选的不是自动获得ip地址。改过来。应该是自动的啊。。  好了 可以了感叹号没了 终于连上了 。我给他说你再看看你的连的上不。 再看他的可以了。    2小时 ,  那对了那错了  。 给看看

网友:
  呵呵,有耐心,直接上个网卡,不行拿猫直接上,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1、你没有试过复位路由器吗?
2、你没有试更改MAC地址吗?
3、你没有查一下有ARP攻击吗?

网友:
搞不好就是IP的问题

网友:
问题要慢慢排除,路由器有没有设置屏蔽你的MAC,不让你上网?、IP地址查查看看

网友:
用的啥牌子的路由器 重启下路由器试试 要不就回复出厂值试试 我给人家做过就是,客户要按一个路由器,换好几个路由器都不能用,不能路由能用,不知道咋回事,到现在 还在寻找中

网友:
路由器不是换过了么,拿回家去慢慢研究咯

网友:
也有可能不兼容吧/现在奇怪的问题多 了,搞好了就行了

网友:
调好后有些路由器,能非配到ip地址但是没有dns,要重启下机子才能获取到dns 才能正常上网

网友:
还有就是,你用猫单连后要正常断开,不要直接把网线, ,要把宽带连接断开,才行

网友:
可以先单独用MODEM试他这台  多试几次  如果没有问题  就是路由器的问题了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应该不用那么麻烦吧

网友:
有时候思路错了。是要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电信的问题

网友:
软件设置问题,没找到原因,所以要花很多时间,首先,应检查路由设置(碰见过路由没设好就一台能上),还要电脑本地连接设置,然后再猫到路由的连线,是不是主线被人动过了,没接到LAN口,接错,互PING看物理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
怪问题就是让人头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