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开机进系统正常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2011-04-15):
T60 开机进系统正常指示灯都不亮.................................?   高压板没问题,,,没有这样的屏线,,,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求解

网友:
一般会是给LED灯供电的保险电阻开路了,遇到过一些,你拆了测测

网友:
他都说高压板没有问题。那就是屏线了。

网友:
屏线下班部分  有一个延长出来的短线   上面是两根线 肯定是你拆的时候差断了  很短的一根线   在键盘下面

网友:
屏线的问题,都遇到好多台了,有的断得太多,高压条也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