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R1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1-04-15):
接到一同行送修宏基ZR1,接手试了一下,待机0.01A,按开关键,指示灯一闪就灭,有时电流0.2掉电,有时闪一下都看不到电流表动静,于是拆机,清灰尘,再上电试机,好了,窃喜,装机,再试,蒙了,又是一样的,试了好几次,老毛病又来了,偶尔能开机,装上硬盘,只要能进系统了,就能正常使用!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现在取下裸板来也是一样的不触发,一开机就掉电了

网友:
你这个故障
只有一个点一个点的查了
各个供电是否正常发出
HWPG信号是否有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你好,可以开机闪一下就掉回待机了,这种怎么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偶尔能正常开机就能正常使用,用很久都都不会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在掉电的一瞬间测到,最好用波波测。

网友:
加慢一下EC试试,然后查一下触发电路相关的原器件有没有虚悍

网友:
先问一下客户是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是进水或摔机的就直接叫客户换板算了

网友:
先在基地找张图纸查一下信号,最头疼的就是这种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所以PG没出全,看看各个芯片有无虚焊吧

网友:
仔细观察,发现3V,5v产生电路MOS管有换过的痕迹,都加焊一下,OK,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不开机还是蛮好修的,按时序查最容易

网友:
可能有短路。

网友:
跟我前几天修得一台神机一样,都是MOS管问题,

网友:
这个机是以前的人换MOS管的时候,没加焊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摔坏机比进水机更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