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不能引导

楼主(2011-04-15):
我有台机器系统坏了重装系统无不引导。必须要借住PE才可以进系统。重新用PM分区也没有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PM工具刷下RMB试试

网友:
修复系统引导分区。

网友:
用DM重新分区试下

网友:
试下修复引导,好像重新引导会好吧
可能说的不太明白吧,这个我也用的少
也可以换个硬盘先试下机

网友:
把C盘设置为活动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1)用WINPE工具来启动计算机
(2)进入dos系统。运行“DiskGenius”软件,据说这是中国人编的一款软件,非常好用。在WINPE环境下运行DiskGenius。
(3)选择“硬盘-重建主引导记录MBR”
(4)重启计算机,问题解决。

楼上说的非常清晰也非常专业,我再加一句,如果是用PM工具,C盘设置为活动分区也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也烦恼了很多人 , DM下 修复主引导分区 就OK 了 希望呢我能够帮到你

网友:
这个就是主引导记录的问题/用winpm更新下就行了

网友:
用PQ分区工具重新修复一下MBR

网友:
2楼想钱想疯了吧,重建MBR能说成RMB,别用PM分了,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重建引导记录MBR

网友(点评):
哈哈,你不说我还没看出来。

网友(2011-06-13):
硬盘设了100M隐藏分区,格式化了重新装

网友:
用DISK大硬盘分区工具重新写一下引导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肯定是。或者启动项设置出问题

网友:
遇到过使用工具引导修复不了的例子,最后还是用原版的安装盘,重新对C盘进行分区格式化才搞定。

网友:
我悄悄的告诉你你使用的USB启动盘有病毒了,引导的时候会发生蓝屏错误代码000000007B,几个零记不准了,最后面是7B,这个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干掉硬盘MBR引导记录,不是2楼的RMB,是MBR,可以去百度搜索如何修复MBR,方法很多Fdisk:
FDISK程序的命令行格式通用语法为:FDISK /参数开关,下面是它们的具体功能说明:  /ACTOK   参数功能:不检查磁盘表面是否有坏扇区。它可以在硬盘分区时不检测磁盘表面是否有坏区,直接进行分区。
/CMBR   参数功能:重新建立指定磁盘的主引导记录功能说明。其操作等同于/MBR参数,不同之处是可以指定磁盘。
/EXT   参数功能:在当前磁盘上建立扩展分区(用来随后建立逻辑磁盘分区)。   /FPRMT   参数功能:在交互模式下询问FAT16或FAT32的使用。当加上/FPRMT参数时不会出现是否支持大容量硬盘的询问画面,而是在每次建立一个新的分区时询问使用FAT16还是FAT32格式,这样我们就可以更自由地划分每一个盘的格式,当然现在不是很实用了,所以大家看过就是。
/LOG   参数功能:建立磁盘逻辑分区,用/LOG来建立逻辑磁盘,/LOG必须和/EXT同时使用。
/LOGO   参数功能:使用FAT16格式建立磁盘逻辑分区。   /MBR   参数功能:重新建立主磁盘的主引导记录(Master Boot Record)。卸载WindowsNT或Windows2000后消除在主引导记录上记载的系统启动选择;当有病毒感染主引导记录时,用来清除病毒相当有效。
/PRI   参数功能:在磁盘上建立主分区,分区会自动被设定为激活形式。
/PRIO   参数功能:使用FAT16格式建立主分区并设定为激活形式。
/Q   参数功能:使用/Q参数将不用在改变分区表后重新启动计算机,这也是一项比较实用的功能,如果大家还需要在运行FDISK之后运行别的软件,记住用这个参数。
/STATUS   参数功能:当磁盘扩展分区上没有进行逻辑分区时,扩展分区不会被显示出来。
/X   参数功能:使用/X参数将不会产生带有LBA属性的分区。

网友:
我在发上面帖子的时候,明明编辑另起一行,但是保存后无效,局域网的计算机被系统资讯那帮哥哥搞的不知什么时候就发生点小意外,都不知道如何解决。没办法我把重要的用红颜色备注了。

网友:
有的品牌机用ghost版ghost完后不能引导。有见到过HP的
要用安装版的系统去装,或者从别的机器装好系统后再放上去再装驱动。

网友:
最好用dM分一下比较好

网友:
是不是SATA硬盘,装的系统没有集成SATA驱动吧?将硬盘改成IDE试试

网友:
激活一下C盘

网友:
用 dm分一下区

网友:
diskgen用这个去修复一下引导就好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有diskgen重设一下c盘主引导记录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2014-11-05):
我也遇到 还要引导

网友B:
进BIOS 改下硬盘的类型。试下,在硬盘选项里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