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的维修经过

楼主(2011-04-15):
从同行接到板子时,看了一下表面没有异样后,上假负载上电诊断卡显示00--20,测了各处电压都正常,但就是卡在20,后来想应该是桥的问题,按了一会,突然机子顺利跑码,显示出ONDA,最后烤桥,板子修复成功。
  另一片华硕的板子,上假负载,测CPU处的电压,只有时钟没电压,后来看了一下背面,既然有两根很细的划痕,量了一下通不了,而后接线,再上电跑码显示大X了,收工

网友:
昂达N61集成的板子桥空焊是通病来的,我上次修过一批五十多片,清一色空焊。加焊好了50片。还有几片由于本人操作不当桥爆了。

网友:
单桥的板子 好多都是空焊啊  问题是焊了也用不久啊

网友:
真羡慕楼主,有假负载可以用,我这条件有限都拿真U用,每次都玩很玩命的。

网友:
这昂达N61的板通病就是北桥空焊的多。还有北桥旁的RT9202坏的多。

网友:
单桥的板      我就不看  干桥      再不行就换板

网友:
我修的也都是桥问题,加焊就好

网友:
桥一般都是虚焊的问题  尤其是单桥

网友:
加焊单桥 有70%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五十多片?还是一样的,你做什么的啊,

网友:
NV的桥虚焊的多,,AMD的桥坏的多,,

网友:
有许多主板都有通病,维修前的观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