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N68S通病求助啊

楼主(2011-04-15):
在论坛搜了下有同样的故障。。但是没找到解决的方法。。二块板的故障一模一样时好时坏。。坏的时候是开机没内存。。CPU。。北桥。。和TVV的电压都没有。。有时候又能正常开机。。加焊过桥。。依旧。。希望有修过这板故障的前辈支个招

网友:
取下来重新做桥。

网友:
昂达N68?好像是双BIOS的板子吧。这板子BIOS容易坏。刷个BIOS试下看看。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桥的问题吗?。。因为我没有BGA。。只有土炮。。所以没打算重做

网友:
你是怎么加焊的 。
有涂助焊膏加焊吗,或者换个CPU再试下,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本来不开机,加焊后开机就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后来换CPU  OK了。

网友:
场管,不良,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的场管?是桥供电的吗???

网友:
NF主板大都是桥问题,只有BGA

网友:
把场管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