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屏幕有较多的杂纹波

楼主(2011-04-15):
杂牌显示器屏幕有较强的杂纹波,如图示,外置的电源适配器,换过几个电源都是这样子,排除电源问题,图示我接的电视盒,绝对不是信号或者电视盒的问题,因为接其他显示器很正常,将此显示器接主机,杂纹波稍微要小一点,拆机发现内部各元件很正常。,请问师傅这属于那类问题?

网友:
找条原装机上的VGA线试下看看,现在的东西大多偷工减料,很多VGA线不怎么行,显示器远离强电流,强磁,强辐射的地方试下看看。应该是干扰。还不行的话就要考虑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这位师傅,VGA线不是可以插拨的,一端是有VGA头,另一端是连在机器内部的,应该不会是线的问题,至于强磁辐射应该也没有可能,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干扰时有时无的,
应该是干扰问题吧
这种干扰机子的电容等性能不好了也这样
就是有些电脑主机干扰会更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干扰应该可能不是,因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子,而且不管换那个主机都有干扰纹,就不知内部板上的电容容量是否变低,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只是高压条被上家改了一下,理论上跟高压条和灯管没有关系的

网友:
恐怕是显示器内部的电压变换几只滤波电解电容有失效的或性能下降的 你把几只电解全换了吧 几块钱而己

网友:
把屏线取下来清洁一下,看是不是有氧化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清洁过了,没有氧化现象的,谢谢!

网友:
个人经验应该还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
换高压条
以前碰到一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啊,那种VGA单头的线嘛,也是可以换的,如果质量差也是会有干扰的,我遇到过的,所以才说的

网友:
VGA信号线的可能性大,最好还是更换。

网友:
除了滤波电容外,有没有可能是高压条干扰的呢?

网友:
刮屏线,换滤波电容。换线。

网友:
上通用高压条,会有意外的收获哦

网友:
把板子上最大的滤波电容换了 应该OK

网友:
换过一个电源试下吧。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一套通用板试试。好的话在一件一件用它原装的上去试肯定能排查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刚才用12V的电瓶去试机,结果屏幕上的干扰就没有了,看来跟电源有关系,我又将电源适配 器增加1个2200UF的电容,通电测试结果还是有干扰,真的搞不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面都说了,换个电源试下嘛!

网友:
修好了没,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换了几个电源都不得行,在电源上面加电容不审不得行,可能是驱动板上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12V的电瓶去试机,结果屏幕上的干扰就没有了,

电源干扰,不一定是滤波不良,是辐射式干扰。
用电瓶没有干扰,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是组装机,比较难搞定,这个话题以前说过,自己找一下。

网友:
换滤波电容!

网友:
呵呵,修好就行,这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