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的液晶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1-04-15):
我接手一台清华同方的液晶显示器18.5的。是家电下乡的电源按键不起作用 。指示灯也不亮,我测了除了开关键没有电压。其他的几个键都有3.3v的电压。开关键没有短路也没有断路。和其他几个键的在线阻值一样的。板子机芯 是 u-m1pfr-lf。版本号
20090117  令号 BE09A0019  CHK SUN:AE7D  芯片是TSUM1PFR-LF求这个机器的程序,

网友:
  老哥 是那个厂商代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板上的型号;Greot wall
                       BYGZH   1125412 VER:0.08
                      2008  11  19
                     CQC07001020329

网友:
加焊主芯片估计会有效果!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的我都试过了

网友:
如果是12V供电的话换换供电那个电容器..就是12V输进板那里一个电容..暂时没发现这机器程序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机器不是电源的问题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我要找程序你有吗?发一份给我嘛

网友:
明天去店里看看,家里没有这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那里的,加我的QQ行吗?787260415

网友:
这个我知道,是长城代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知道了程序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等我碰见了读个个你

网友:
这个机器我改通用板已经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这是个反单八位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