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Q130-B-W (ECS Model J10IL1) 点不亮

楼主(2011-04-15):
故障现象:点不亮
型号:优雅Q130-B-W (ECS Model J10IL1)

昨天修好的,今天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店里的师傅修了一会没有思路了,扔给我看,我问了一下情况,他说测量全板电压都有了,屏供电接口的CN10第29 27 25没有电压,实测确实没有,  也不知道这些电压是哪里发出来了,就去网上搜索图纸,总算找到了一看是+V5_BKL没有,

这个电压是+V5经过Q27转换过来的看下图

查Q27的控制级高电平5V  S级也是5V 这个是P管电压肯定过不去,在查前面的Q26的G电压为0v不正常  G级LCD_BKL_EN开启信号是U11门电路发出的,大家一看就知道5pin供电正常时,需要1pin和2pin都是高电平时才会从4pin输出高电平开启信号,测量1pin有3V,2pin没有电压,那就是BKL_EC没有发出来,往前查

BKL_EC信号是IT8512E的19PIN发出来的,查了一下ec的供电基本正常,在这里就卡住了,没有思路了,心想EC要得到什么条件才发出这个KL_EC信号呢?看下图跟这信号相连的有6个信号,其中有三个是发出的信号,另外三个是发个EC的,而且这些信号是在一起,看图就知道EC内部也是分一个一个模块工作的 画图时设计人员就把他们画在了一起以便分析,(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说得不对前辈们斧正,在此感谢了)其中PM_SLP S3#和PM_SLP S4#肯定是正常的高电平,因为CPU电压都出来了,就只有LID#这个信号,一查这个信号

看图,第一次修到这个元件,知道这元件是控制休眠的,就是合上盖子就会工作,具体内部怎么样工作先就不管,说白了就是控制一个信号的跳变,合上盖子3pin发出低电平,正常使用时高电平,实际测量1PIN供电3.3V正常,3pin一直是没有电压,正常时是高电平,要么是这个元件损坏,要么是上拉电阻R127开路,测量电阻没有损坏,说明这个MLX90248坏了,更换后故障排除了~
希望看帖的高手前辈们也把自己的维修经验分享一下,让我们这些刚入门的也好好学习一下,别老潜水啊~

PS感谢提供图纸的朋友,没有图纸我是修不好这个板子的.

网友:
虽然有点难  还是不错 高手出来一下啊

网友:
你这机子是故障现象是什么呢?是暗屏?跑码不显示?

网友:
是不触发吗

网友:
找个东东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磁簧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可以通电,没有显示的。他的这款机器休眠开关那里出问题导致笔记本一直休眠
屏的供电始终是低电压。

网友:
模块式维修,倒是个新思路,也有一定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思路很清晰的!我以前修过一个三星。

网友:
最近经常有碰到磁控开关损坏的,而且有的机器LID_SW#要是低电平的话还会导至不开机,不少这种开关有时也不好时,有时不得以直接拆了完事